对于PIC不用外部中断怎么实时监测红外信号?

楼主(2012-08-03):
不用外部中断怎么实时监测红外信号?就是怎么进行红外解码。。。

网友A:
不用中断可以啊!(LZ指的只是不用中断吧)

while(1)
{
    if(XX.IF==1)
    {// 接收到一个数据

   }
}
要是LZ说不用外设的话,就要考虑将速率降低!

网友B:
二倍频率查询可以的

网友C:
可以用电平变化中断啊,查询可以做,但是CPU就废进去了。

楼主:
嗯,由于外部中断被别的模块用去了,所以我想用查询法,但是水平有限,总是陷入死循环,有没有被别的好办法,不用中断,只查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软件写的少,二倍频查询怎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