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雷击电路

楼主(2012-08-03):
请教各位大牛,为什么在防雷电路里面有的是陶瓷气体放电管和压敏电阻串联使用,有的却可以直接使用一个陶瓷气体放电管。主要想知道串联使用有什么好处,以及直接使用陶瓷气体放电管有哪些坏处?

楼主:
木有人解答呢~~~坐等~~~

网友A:
陶瓷气体放电管按照高效率弧光放电的气体物理原理工作。从电气的角度看,气体放电管就是压敏开关。一旦施加到放电管上的电压超过击穿电压,毫微秒内在密封放电区形成电弧。高浪涌电流处理能力和几乎独立于电流的电弧电压对过压进行短路。当放电结束,放电管熄灭,内阻立即返回数百兆欧姆。气体放电管近乎完美的满足保护性元件的所有要求。它能将过压可靠的限制在允许的数值范围内,并且在正常的工作条件下,由于高绝缘阻抗和低电容特性,放电管对受保护的系统实际上不发生任何影响。
   压敏电阻的最大特点是当加在它上面的电压低于它的阀值时,流过它的电流极小,相当于一只关死的阀门,当电压超过UN时,流过它的电流激增,相当于阀门打开。利用这一功能,可以抑制电路中经常出现的异常过电压,保护电路免受过电压的损害。
   但是,由于,1.放电管放电时延(即响应时间)较大,动作灵敏度不够理想,对于波头上升陡度较大的雷电波难以有效地抑制 。
             2.系统中加在放电管两端的系统正常运行电压应低于维持放电的电压,否则会产生续流问题。
   所以,基于以上原因放电管应与压敏电阻串联使用以达到限流的效果和更有效的保护后续电路。

网友B:
请教3楼:听君一席话,还是没懂到。气体放电管与压敏电阻各有短长,为了弥合萁短长,为何不并联而非要串联不可?

网友C:
哥们儿 一个是钳位 一个关断导通 。如果是电源等功率电路,直接造成短路会烧东西的,如果串个压敏就不会直接短到另一段,有一定的压差

网友C:
一般不重要的信号可以接放电管

网友B:
之所以需要放电管与压敏电阻串联原因是:
1. 放电管优点是寄生电容非常小(1pF或小于1pF),相反压敏电阻的电容相当大(100pF ~ 1000pF);

2. 压敏电阻优点是过压保护精度比放电管高得多(TVS更高)。过压保护精度是指输入电压达到或超过保护阈值电压时,保护器件变成低阻器件所需时间;或者,从超过阈值恢复到正常电压值后,保护器件变成高阻器件所需时间;这个时间短精度高,时间长精度低。特别对于气体放电管而言从保护状态恢复到输入电压正常后,放电管从低阻变回高阻所需时间更长。

放电管与压敏电阻串联就可以克服上述2个缺点。

网友D:
气体放电管原理上在电流低于1A 的情况下,直流小于10V DC 的情况下 可以直接使用,引起开关特性导致,压敏电阻考虑其本身寄生电容较大,在通信电路的差分信号对上不能使用外,其他都可以,其特性是钳位的。两种都属于电压触发型器件,一般压敏电阻的反应速度要快于陶瓷放电管,所以并接时气体放电管不动作的可能性较大(触发电压大致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