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运放实现一个什么作用呢?求帮忙

楼主(2012-08-03):
如图所示,AO_PWM  AO_AEN由单片机控制   AO输出
能实现什么作用呢?

网友A:
运放做信号放大。Q?控制放大器的增益倍数的切换。

网友B:
为什么不直接搞个程控放大器得了,这么费劲。

楼主:
为什么不直接搞个程控放大器得了,这么费劲。
引用 网友B:

不明白这个电路图实现的功能,您能详细解答一下么?

网友C:
帮你把不必要的东西都去掉了,你画图真丑,呵呵

第一个是FET截断的时候,也就是AEN=1

第二个是FET开启的时候,也就是AEN=0

你先别管那边是PWM,想成一个定值的电压,你拉成5V。
这样利用负反馈算出 AO点的电压,能发现两个状态AO的比例。

网友D:
程控放大器,价格都不便宜的。
这个电路还是比较便宜的,MOS管导通,内阻还是比较低的,误差不大。

网友E:
6楼的图画的很明白了,就是切换比例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个电路只有两种比例状态是吧?
AV1=7200/3300=2.18   AV2=5550/1650=3.36

可以放大其他的比例状态么?

楼主:
感觉用这种方法做很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