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你如何去掉Word 页眉中的分隔线

楼主(2012-08-03):
故障问题:在用Word 2007设置页眉时,页眉下方总会出现一条分隔线,如何才能将ghost xp 删除呢?
          故障处理:可以通过下面的方法去掉页眉中的分隔线。
          1.    运行Word程序,在“开始”选项卡中单击“样式”组右下角的“对话框启动器”按钮,打开“样式”任务窗格。
          2.    切换到“插入”选项卡,单击“页眉和页脚”组中的“页眉”下拉按钮,在弹出的下拉菜单中选择一种页眉样式。
          3.    此时“样式”任务窗格中将出现一个“页眉”样式,单击“页眉”样式按钮,在弹出的菜单中选择“修改”命令。
          4.    在弹出的“修改样式”对话框中单击“格式”按钮,在弹出的系统下载 下拉菜单中选择“边框”命令,打开“边框和底纹”对话框。
          5.    此时可以看到“预览”框阴影下有一根分隔线,单击“预览”框左边第二个按钮,即可看到阴影下方的分隔线消失。
          6.    修改完成后,单击“确定”按钮保存设置系统之家 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