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能实现12位ADC转换么?

楼主(2012-08-03):
如图所示,A2_IEN,A2_IEN,CAPS,1CCP1,7CCP0端口接单片机。VS1,VS2为外部输入。 这个电路能实现12位ADC转换么?   NCV33072接-5v +30v电源

楼主:
有没知道的朋友啊,帮个忙呢

网友A:
恒流源、积分充电电容、比较器都有,应该可以做积分式ADC,分辨率能不能到12位需要看MCU速度,精度看样子够呛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简单分析下原理么?我看不懂这个图啊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