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 I2C通信一定要接上拉电阻吗

楼主(2012-08-03):
(无正文)

网友A:
这个必须接的,接上拉可能 一个作用是位抗干扰吧,IIC总线协议里也提到要接上拉的

网友B:
因为接口是开漏输出,不能向外输出电流,所以需要上拉电阻。

网友C:
注意速率

网友D:
数据线上是非要接的,一般是10K的上拉电阻的

网友E:
这个必须接 主要是抗干扰  还有达到指定工作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