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帮忙看看这个元器件是什二极管?

楼主:
跪求大神帮忙看看这个元器件是什么二极管,黄银色环为负端,两个一样的元器件串联在地线上,两个压降为1.8V。求解。用万用表测量,阻值会变化,;串联电阻外加直流电源后,电流会渐渐减小为0,像断路了,压降全在二极管两端。

网友A(2012-08-03):
压敏电阻

楼主:
非常感谢这位大虾,在电子市场找了一圈,没有认识的。希望有更多的网友能参加下讨论啊。

楼主:
看样子 这个元器件难倒这么多人... 没人参与啊。。。

网友B:
我觉得是瞬态抑制二极管吧  防雷击用的~

网友C:
压敏电阻在过压后是低阻的,与LZ的描述不符。这个不像过压保护器件(过压保护一般是并联的),串联形式应该是过流保护吧?自恢复保险?

楼主(2012-10-06):
7楼哥们与我想的一样,过流保护都是通过电流过大温度提高来增大电阻的,这个是用在井下的,环境就是高温的。但是功能应该是过流保护的... 还是等大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