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
XC6SLX-CPG196怎么引线啊

楼主(2012-08-03):
想找一个尺寸小的Spartan6的FPGA,CPG196外形尺寸只有8x8mm,但是它的引脚大小是0.3mm,引脚间距是0.5mm,扇出的时候过孔要小到什么程度啊,感觉很小了,大家用过这个片子吗?

网友A:
嗯。更小我都用过。有什么问题么??

网友B:
0.5的bga 一般是 via in pin 过孔10mil
需要有能力的厂子才做的出来

楼主:
2# GoldSunMonkey 我还没用过,感觉太小了,制板成本应该挺高的,要考虑一下

楼主:
3# y595906642 那我需要想想想,成本太高了也不行

网友C:
貌似机械钻孔的方式已经不行了,问问能做激光钻孔的厂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