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通用定时器 TIMx_CHx 引脚疑问

楼主(2012-08-03):
新手学STM32定时器,查看下面STM32 通用定时器框图中:左右边都标示TIMx_CHx ,难道是相同引脚?

网友A:
看你是做输入还是做输出的,一次只能用一边

网友B:
难道是相同引脚?

肯定的回答, 是的,是完全相同的引脚

网友C:
图上指的是相同的引脚,但是看你是用的什么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