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字符串中的HEX的BUG

楼主(2012-08-03):
在UVISON4定义了两个数组以为是一样的,第二个出来的就错,不知道哪里没设好
u8 const str_test[16]= { 0x0e,'f','g','h'}; //输出的HEX:0E666768
u8 const str_test1[16]= { "\x0efgh"};     //输出的HEX:EF676800

网友A:
LZ的第二句实在看不出来是什么。。

网友B(2013-04-29):
和我的问题一样
u8 *pt="\x90\x23\x31";
u8 *pt="\x90\x2331";
输出结果不同! 正常转义字符输入十六进制格式 \xhh   ;
实际上编译器将 \x2321 作为 0x21 处理了,超出了 2位(hh)的范围,不知道为什么。
有高手给解答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