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10uF/25V的铝电解电容的交流耐压值为多少?

楼主(2012-08-03):
如题,我经常看到放大电路的耦合电容使用铝电解电容,这样做是否科学,在交流的负半周期,会不会有可能把电容击穿。纹波电流也不可忽视,那么,一个10uF/25V的铝电解电容的交流耐压值大概为多少(可能跟交流频率有关)?

网友A:
直流电容不能反偏,交流耐压视为0,只能用于直流或脉动直流。

楼主:
直流电容不能反偏,交流耐压视为0,只能用于直流或脉动直流。
引用 网友A:

我原来也是这样认为的,我感觉即使能作为耦合电容也够呛。所以我自己制作了个电路,耦合电容用的就是铝电解电容,一点问题也没有,而且的确有很多图的耦合电容用的都是电解电容,疑惑啊

网友B:
耦合电容就是把直流滤掉的,我也觉得不合理。可以尝试将两个电解电容屁股对屁股连接起来,就可以使用了

楼主:
耦合电容就是把直流滤掉的,我也觉得不合理。可以尝试将两个电解电容屁股对屁股连接起来,就可以使用了
引用 网友B:

这个方法真好!呵呵 咋就没想到呢?那这样用科学吗?

网友B:
回复 楼主:
华为还把这个申请他们的专利了,囧  其实用得挺多的。

网友C:
回复 楼主:
华为还把这个申请他们的专利了,囧  其实用得挺多的。
引用 网友B:

这个叫无极性铝电解,7、80年代就有了,当时华为还在打酱油吧……

网友D:
我估计楼主问的是纹波吧。。。。

这个手册上应该有的

楼主:
感谢大家的回答,基本明确了!

楼主:
话说,我发帖给的分有点少,穷啊,等有了分,以后大量给!

网友E:
有一种叫阻容降压的技术,看看就知道电容是怎么在交流中运用的了

网友F:
请教各位大侠 “电解电容屁股对屁股连接起来”  是不是负极与负极相连? 电容值有什么变化? 10uF/25V的铝电解电容的交流耐压值大概为多少?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