滤波电路里面的电容选用哪种型号的才比较精确

楼主(2012-08-03):
这个是50HZ的陷波电路,里面应用了一些小电容100nF等。但是瓷片电容和电解电容的精度好像都不高,100nF还凑合,但是如果是11P 22P呢,这些最好使用哪种型号的电容?

网友A:
云母电容器的性能比较好,国标cy系列

网友B:
pF级别的电容,可以用C0G的陶瓷,精度5%以上的都有。

楼主:
回复 楼主:
感谢楼上2位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