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开关4选1

楼主(2012-08-03):
推荐几种数字开关,开关速度不要求,但是输入信号与输出信号之间的延时越短越好,几个ns级别。谢谢各位。还有就是能不能用模拟开关对数字信号进行切换呢?

网友A:
可以用模拟开关做数字切换,但是你这个ns级就要注意器件的参数了,你还是用专门的数据选择IC吧

网友B:
74LV405x模拟开关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