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5532不能单电源供电?

楼主(2012-08-03):
最近在做一个超声波接收电路,用NE5532。电路图如下,单电源供电12V。
但输出波形变成了方波,跟想不明白的是即使没有超声信号,输出也是方波,频率不是40KHz,难道是ne5532自激震荡。然后我把5532拔下,插上LM358,就能正常工作,难道5532不能用于单电源放大电路?

网友A:
运放正输入对地加滤波电容。电源加滤波电容。
这是基础!

网友B:
R8并个47U,R10并个10P,C3加大10倍
电源退耦如楼上所说。

楼主:
2# gx_huang 在实际的电路中,退偶电容都有加,R8两端、芯片的电源都加了104的瓷片和10uf的电解。也许是电路自激震荡了。

网友C:
死记硬背几条所谓的“真理”,可能反而会让人走弯路,这种思维习惯是国人在应试教育制度下所调教出来的,所以是世上独有的。
单电源供电,在稳态下能建立应有的工作点,但瞬态呢,上电过程中加在R8两端的 电容可能会导致电路连工作点都建立不起来,358是P管输入,所以不害怕初始的低电平,而5532是N管输入,,,,这时双电源和单电源的区别就大了。
降低电容或者保险点的用可编程电源供电(用斜坡代替阶跃),延迟毫秒级的,看能不能恢复正常。

网友B:
NE5532单电源供电已经NN多的人用过了,是无争议的。
楼主的电路无输入都是输出方波,工作在非线性,隔直电容正常不,
怀疑将偏置放大从而导致输出饱和。楼主还是检查下电路连接吧。

网友A:
如果加了滤波,这可以肯定是焊接问题。
从LZ贴原理图没有滤波电容,后来又说实际电路有滤波电容。
光这一点,就让人不放心你的实际焊接是否对的。

网友D:
我觉得输入偏置有问题。同相端偏置到1/2VCC后,反相端输入直接接地,这样会好些。

网友E:
R10并联一个小电容。。。。

网友F(2012-12-13):
换为TL082,082对单电源的支持比NE5532好。.

网友G(2013-09-06):
想学习下楼主的超声接收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