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LD] ISE13.1调用Modelsim10.0出现的一点小问题及解决过程

楼主(2012-08-03):
软件环境:
ISE13.1+System
Generator
Matlab2010b
Modelsim SE 10.0
已编译Xilinx器件的Modlsim仿真库

现象:在System
Generator做了点仿真,验证成功之后,自动生成了testbench文件,然后在ISE中打开生成的工程,调用Modelsim选择behavior仿真,在Modelsim打开之后总是没完没了的提示
Error: (vsim-19) Failed to access library 'work' at
"work".,把我折腾了两个小时啊;用ISIM仿真没有问题,但是ISIM没有analog模拟显示波形的功能,还是得用Modelsim。

没办法,在ISE中观测工程的仿真属性,发现ISE在调用仿真软件时用到了System
Generator生成的pn_behavioral.do仿真脚本。用记事本打开pn_behavioral.do,看到如下内容:

-- If you see error messages concerning missing libraries for
--
XilinxCoreLib, unisims, or simprims, you may not have set
-- up your ModelSim
environment correctly. See the Xilinx
-- Support Website for instructions
telling how to compile
-- these libraries.

vlib work

vlog D:/Xilinx/13.1/ISE_DS/ISE/verilog/src/glbl.v
vlog
sdft_paper_sg2.v
vlog sdft_paper_sg2_cw.v
vlog sdft_paper_sg2_tb.v
vsim
+nowarnTFMPC -L work -L UNISIMS_VER -L SIMPRIMS_VER -L XILINXCORELIB_VER
work.glbl -t ps sdft_paper_sg2_tb
view wave
add wave *
view
structure
view signals
run 55000275.000000 ns

楼主:
第一步执行vlib work的时候就报错了。于是打开Modelsim,在命令窗口输入cd命令切换到工程文件夹,然后输入vlib
work,则work建好了;退出Modelsim,在ISE中重新调用Modelsim仿真,又出现了Error: (vsim-19) Failed to
access library 'pn_behavioral' at "pn_behavioral".这样的错误。如法**制,输入vlib
pn_behavioral,退出Modelsim,在ISE中重新调用Modelsim仿真,这回不抱错了,可是波形窗口什么都没有。

狠狠心把pn_behavioral.do文件里面剩下的内容全复制到Modelsim命令窗口里面然后回车,总算成功了。也不知道是哪个软件的bug,看来最近System
Generator自动生产工程之后做仿真都得这么搞了。

网友A:
喜欢你的分享~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猴哥!

楼主:
不用客气的! 4# hefengwe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