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问个问题。。。

楼主(2012-08-03):
稳压源,比如三端稳压78XX之类的,可以当电压基准用吗?
我在一个需要5V电压基准的地方用了2931-5V。工作不太正常,之前一直木找到其它问题,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基准的问题。。。

网友A:
能不能当基准源要看你对基准电压的精度要求是多少,7805之类稳压器,精度顶天1%左右,我们喊的其他基准源,精度都是在ppm级别的。

网友B:
精度有点要求的地方都是不太行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结贴。。。

网友C:
能不能当基准源要看你对基准电压的精度要求是多少,7805之类稳压器,精度顶天1%左右,我们喊的其他基准源,精度都是在ppm级别的。
引用 网友A:

不禁再次感叹,高产的版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