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494的DC/DC的电路。

楼主(2012-08-03):
图分为两部分,看起来可能有点费劲,麻烦各位了。电路图太大了。

电路输入直流24V电压,上半部分是一个恒压源,输出为8伏,对吗?如果是的话,请各位帮忙分析一下为何是8V。顺便请教一下,如何设计外围电路来确定输出电压。
下半部分是一个恒流源,输出电流是多少呢?麻烦帮忙分析一下。
输入是24V的直流电压,两部分电路的开端和结尾都有两个电容相并联,请问,这起到什么作用呢?
有诸多不明之处,希望大家帮帮忙,谢谢了。

网友A:
这是两路并联运用的开关电源,用以提供大电流;两边的电容器均为滤波电容,很常用。

楼主:
详细的分析一下嘛。
电容器滤波不是用在交流电上吗?直流电需要滤波吗?

网友B:
晕,这一点都看不懂这个电路图呀。

楼主:
是电路图太难,大家都看不懂吗?
还是我上传电路图失误,不方便查看,分析?

楼主:
TL494的降压电路,如何控制其输出?

网友C:
因为太基础了

网友D:
那个mosfet、后边并联的两个二极管、电感和电容看见了吗?他们就是组成boost电路的,至于为什么会降到8v这个你的看你使用芯片资料喽。使用两个并联电容是滤波作用。

楼主:
To 7楼:
    麻烦您给解释一下。到底应该怎么控制TL494的输出啊?

楼主:
To 8楼:
       boost电路?你的意思是经过TL494降压之后再Boost,才到8V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