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指教

楼主(2012-08-03):
我用proteus仿真时,老是出现这个画面,这是怎么回事,跪求各位大侠指教!

网友A:
倒数第二行不是说明了么?

网友B:
把图上上来我看看

网友C:
不用看图。已经告诉了,GND、VCC短路了。看来东方方块字要全面赶上西方ABC真还不是一时半会能办到的。

楼主:
问题是图上就没出现短路的问题,不知道是哪里设置的错了,想用proteus中的负电源,不知道怎么设置,瞎弄之后,结果就成这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