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用DSP,关于选型号问题

楼主(2012-08-03):
做个类似变频器(或说是一个专用的变频)用哪个更合适些
TM320F2808还是TMS320F28035?或其他?

DSP怎么选型?哪个选型文档最具体些

谢谢

网友A:
1、TIDSP 的选型
主要考虑处理速度、功耗、程序存储器和数据存储器的容量、片内的资源,如定时器的数量、
I/O 口数量、中断数量、DMA 通道数等。DSP 的主要供应商有TI,ADI,Motorola,Lucent
和Zilog 等,其中TI 占有最大的市场份额。
TI 公司现在主推四大系列DSP
1)C5000 系列(定点、低功耗):C54X,C54XX,C55X 相比其它系列的主要特点是低
功耗,所以最适合个人与便携式上网以及无线通信应用,如手机、PDA、GPS 等应用。
处理速度在80MIPS--400MIPS 之间。C54XX和C55XX 一般只具有McBSP 同步串口、
HPI 并行接口、定时器、DMA 等外设。值得注意的是C55XX 提供了EMIF 外部存储
器扩展接口,可以直接使用SDRAM,而C54XX则不能直接使用。两个系列的数字IO
都只有两条。
2)C2000 系列(定点、控制器):C20X,F20X,F24X,F24XX ,C28x 该系芯片具有大量外设资源,如:A/D、定时器、各种串口(同步和异步),WATCHDOG、CAN总线/PWM发生器、数字IO脚等。是针对控制应用最佳化的DSP,在TI 所有的DSP 中,只有C2000 有FLASH,也只有该系列有异步串口可以和PC 的UART相连。
3)C6000 系列:C62XX,C67XX,C64X 该系列以高性能著称,最适合宽带网络和数字
影像应用。32bit,其中:C62XX和C64X是定点系列,C67XX 是浮点系列。该系列提供
EMIF 扩展存储器接口。该系列只提供BGA 封 装,只能制作多层PCB。且功耗较大。同为浮点系列的 C3X 中的 VC33 现在虽非主流产品,但也仍在广泛使用,但其速度较低,最高在150MIPS。
4)OMAP 系列:OMAP 处理器集成ARM的命令及控制功能,另外还提供DSP 的低功
耗实时信号处理能力,最适合移动上网设备和多媒体家电。其他系列的DSP 曾经有过风光,但现在都非TI 主推产品了,除了C3X系列外,其他基本处于淘汰阶段,如:C3X的浮点系列:C30,C31,C32 C2X和C5X 系列:C20,C25,C50每个系列的DSP 都有其主要应用领域.

楼主:
除了C3X系列外,其他基本处于淘汰阶段???有点担心啊

楼主:
看了28035 和 2808 好像
28035速度低些,功能强些,价格低点
2080  速度快,是较早的一个型号,价格要贵些

网友B:
2L写的不错,学习下先

网友A:
看了28035 和 2808 好像
28035速度低些,功能强些,价格低点
2080  速度快,是较早的一个型号,价格要贵些
引用 楼主:

根据需要进行选择,要留点富余才好。

网友C:
2812比较不错的!

网友C:
建议用一下,以后可以转学C5000

网友D(2012-09-15):
进来学习一下,2楼的资料不错,感谢分享

网友E:
选择什么型号的都无所谓   最主要是真正掌握DSP的学习很重要   从任何一款入门都可以   自己看吧  以前我也是摸着石头过河的    呵  呵

网友F:
跟着学习学习,2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