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7815 7915输入电压的范围

楼主(2012-08-03):
如题,请大家告知,谢谢

网友A:
Spec 正常取值不是23V吗?
取值为35V时有损坏芯片可能,参考备注

网友B:
数据手册里真的有这个参数。

网友C:
自己看手册,要学会看。7815 最高35V

网友D:
不等于最好输入电压输入就没有问题,还要算电流,算芯片的功耗

网友E:
输入电压一般在17-36V左右,电压为20V左右较好。

楼主:
我想绕制一个工频变压器,输入为380V,取自三相电中随便两条相线得到线电压380V,输出则为交流A,然后将A经过一个整流桥后再滤波,得到直流电C,这个直流电C作为7815的输入端,并考虑到380V拉偏到20%(304~456)时7815照样能正常工作,如果假设滤波电容足够大,那么这个A最好为多少V?即变压器匝比为多少合适?谢谢

网友F:
为嘛不自己看datasheet

网友G:
如果我是你的老板,马上可以让你回家了。
工程师看数据手册是最基本的职业技能。
不同公司的7805,性能不一定一样的。

你说的输入为304-456,输出整流给7815,还需要知道负载电流是多少。
当输入304时,7815输入电压起码直流18V,交流可以按照18/1.2计算。
如果功耗允许,希望电压有一定余量。还要计算456输入时,7815的输入不超过最大值。
这时候直流要按照交流的1.414倍计算。

网友H:
9# gx_huang 同意9楼

网友I:
真够懒的,有发帖这会时间,早看明白了

楼主:
阁下批评得极是,只不过俺只是一个业余爱好者来玩些这些之类,靠吃饭的不是这个,呵呵

9# gx_huang

楼主:
我也有看手册,不过看的不是很明白,里面写着7815对应较佳的输入电压为23V,最大不超过35V,因为英文比较烂,所以不太确定

网友J:
这个,手册里最基本的内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