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问一个小白的问题,激光是怎么使物质温度升高的?

楼主(2012-08-04):
以致可以切割钢板?激光,温度最高能达到多高?还是不可限制。

楼主:
有人说:“激光给物体加热主要是由于激光具有很高的能量,当激光照射到物体是,光能转化成热能被物体吸收产生热。(光子使原子 产生了动能,宏观上温度就升高了。)
激光冷却原子的基本原理是激光与原子相互作用过程中,光与原子间的动量交换。通过动量交换实现控制原子,降低原子原子的动能。在相向传播的激光场中,作用激光的频率略低于原子的共振频率,与原子运动方向相反的激光束与原子发生共振,产生一种阻碍原子运动的阻力。这个过程即可称为原子冷却。”

网友A:
阳光通过透镜可以把可燃物点着

楼主:
如果要切割钢板 要多大能量呀?

网友B:
过来看看,凑个热门

楼主:
哎 高手都在忙着数钱吗?

网友C:
就像你在太阳下拿个放大镜点火一样,
能量聚集且没办法散发出去的话,输入的能量大于输出的能量,物质的内能增加,就体现为温度升高了。至于温度能升到多高,就看到什么温度的时候能量的输入与输出相等了。

楼主:
今天我看到一个3W的 红外激光灯 很小啊就像一个手电筒那么大 强悍啊
不知道要切1MM的钢板 要用多大功率? 谁了解。有点想DIY
听说那个3W红外激光灯要4.5K RMB

楼主:
再期待一下高人,听说美国正在搞一个激光 加热的 核聚变  那么高的温度 需要多大的功率,
那光子需要加速到多高的速度,才能产生那么高的热量,产生核聚变.

楼主(2012-12-13):
就没人研究了哎 别沉了  想做一个小型的高功率 激光器  仅思路 中。。。欢迎拍砖

网友D:
光子是带有能量的,光子可与原子发生碰撞,光子于是消失,其所带能量被原子吸收,这是光致热的原理。至于能加热到的温度没有限制。

网友E:
不限制吧

网友F:
我用激光雕刻机有2年多了,平时是自己维修的。我用的激光管长度60CM左右吧,远不止3W功率,可以雕刻塑料,单价月600元,我买过一只的。一般小功率的激光器要自行组装,难度不高,材料均可很方便的购到。不过,这东西危险性也高,我的手就被烧过,我的一个朋友,两只手都被烧过,很深的口子。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用激光雕刻机有2年多了,平时是自己维修的。我用的激光管长度60CM左右吧,远不止3W功率,可以雕刻塑料, ...

你用那 打标吗?

网友G:
就想 太阳的能量是可以计算的嘛? 光的能量是很强大的,没有极限

楼主:
R=U/I  怎么来的? E=MC^2 也是啊 怎么来的?
我觉得有规律的  只是不知道怎么表示 光都有功率可以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