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下载文件格式是什么?

楼主(2012-08-04):
CPU是新华龙的C8051F410,我用KEIL编译完,然后下载文件格式不是HEX,也不是BIN,而是和项目文件相同,但没有后缀名,然后下载也成功,执行也成功,有点晕了,举个例子,我项目名叫AA,生成一个文件也是AA,没有后缀,这个AA是什么格式啊

网友A:
你是在浏览器里关闭了后缀显示吧?

楼主:
晕,那么简单的错误怎么会犯呢

网友A:
90%的错都是简单错误哈。

楼主:
亲,其他的文件都看的了后缀的,会不会是OMF格式?

网友A:
亲,我不是针对你这个具体问题,是针对你的简单错误不会犯的说法。

网友B:
有没有设置使KEIL生成HEX文件呢.

楼主:
这个也懂啊,我的主要问题是,没有后缀名的这个AA是什么格式,为什么可以下载

网友C:
用 UltraEdit 查看一下 不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