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tm32F051R6复用功能重映射问题

楼主(2012-08-04):
在RM0008文档GPIO章节中,有关于外设复用功能重映射的详细描述,比如“9.3.8 USART alternate function remapping”,把没有映射,部分映射和全部映射的情况都列举了出来,并且是列表形式,看起来一目了然。这样在画PCB时心里很踏实。当然在对应的中文版(第10版)里同样也有详细描述。现在正在用stm32F051R6,但翻遍了RM0091(STM32F05xxx advanced ARM-based 32-bit MCUs),就是没有关于“alternate function remapping”的描述,是不是改名了,还是其他什么情况?请高人指点。STM32的文档确实很考验人的。

楼主:
没有人回答。不知是不屑于回答,还是没有遇到过这个问题。香水城能帮助我一下吗?

网友A:
应该看 data sheet,其实无论STM32 F1、F2、F4、F0,都应该看data sheet。

楼主:
谢谢3楼。看F051x的datasheet,看RM0091了。发现与原来RM0008里确实不同了,原来那套remap说法,比如“Software remapping of I/O alternate functions”,在RM0091里消失了。在RM0091里用寄存器GPIOx_AFR来配置了,不是RM0008里的AFIO_MAPR。原来的固件库里的函数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在F05x的函数库里没有这些名称了,而是出现了GPIO_PinAFConfig。但有一点还是没有看到明确说法:原来在F1系里,重映射分:不映射,部分映射,全部映射等几种规定的情况,现在F0系的手册里不提及这些说法了,是不是可以完全随意,举个极端的例子,当然实际情况中可能不存在:比如USART1的TX和RX,只将TX映射到别的引脚,而RX还保留在原先位置,是不是这种情况也可以?

网友A:
LZ举的例子,想法是对的。
看一下STM32F0的例子,就明白了。

楼主:
谢谢IJK,我自己去试一下吧。ST的文档虽体积不小,但在有些问题的描述上还是惜墨如金啊。
结贴吧。

楼主:
又弹出“给分与总分不符”,这次我才给出5分啊。抱歉这个结贴系统不会用。但还是希望结贴。再次感谢IJK.

网友B:
都不看手册就来搞设计哦。。。强悍。。应该是北方人吧!!!

网友C(2020-08-11):
引用 网友B:
都不看手册就来搞设计哦。。。强悍。。应该是北方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