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通信电路的问题(急)

楼主(2012-08-04):
因为设计需要,主机和从机通信

1 距离20m
2 两线通讯,可以切换成电源或传输数据(供电和通信共用两根线)
这样的话有一根就必须是地线,不知道有没有具体的电路可以实现以上的要求?

网友A:
加入电容器、电感进行分离就行了,卫星电视从锅到接收机就这样一线两用

网友B:
从机的功耗要控制好

网友C:
从要求上看,4-20mA通信较好

网友D:
电力线通信就是通信和供电共用两根线啊,具体设计要看你的需求

网友:
NE 减 肥 茶 是瑞士进口的纯植物减 肥 茶,国际 热 销 的品牌,好多时尚报纸都有登的。我朋友用了效果也很好,就推荐给我了。我是找中国 区 总 代 理 乐。购时尚网Q Q: 8-7-6-931865定的,已经喝了一包了,口感很不错,还减了8斤了。呵呵。tx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