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sdio问题

楼主(2012-08-04):
最近,我突发奇想地想搞一下sd卡,就到处找资源,最后调用SD的官方库,sd的4—bits模式,初始化成功,但是写单块数据时总是出现fifo的下溢错误,我仿真追踪写入的数据,指针的数值都是对的,但就是提示这个错误,显然数据只写入了一半,读数据可以,也是正确的,有人回帖我在贴代码吧,都发了好多贴了,都是石沉大海,一点反应都没有

楼主:
积分没多少,我也才3分,就意思一下了

网友A(2012-09-12):
我到现在都还没弄出来

网友B:
楼主用的是ST32的哪个型号?

网友C:
建议先从STM32的例子开始,IAR EWARM或者KEIL MDK安装后都带的。

网友D(2013-02-01):
偶遇同惑……郁闷中……

网友E:
我这没问题 都能收发

网友F(2013-05-09):
SD卡时钟频率大于12M的时候如果用查询模式,是经常会TXUNDERR的,开了硬件流控制就不会了,用DMA中断模式即使不开流控制时钟频率到达24M也不容易会TXUNDERR,至少在我这没出现过,正常收发没出过错。效率又高。但是使用DMA中断模式如果在时钟频率为24M的时候,如果开硬件流控制,会因为某个版本的STM32芯片的BUG导致数据CRC失败挂掉。不开流控就没有错误,但流控制是很有效的防错机制,所以在我的使用上就是18M+DMA中断模式+流控。

网友G(2015-12-15):
楼上正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