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 485电路隔离问题

楼主(2012-08-04):
(无正文)

网友A:
爱动脑是好事,能不能想得更深入一些呢

网友B:
楼主拿个示波器,看看单片机出来的波形是多可爱,再看看485出来的。

网友C:
485芯片出来的信号是差分信号了,想通过光耦传输差分信号,肯定没有先用光耦传输普通信号方便!

网友D:
如楼上 那样的光耦可不好找哦

楼主:
我现在的问题是,需要将485电路对外进行隔离,但是485芯片没有隔离功能,只有加光耦,不过能够隔离较大冲击电压的高速光耦比较贵,所以想问下,如果光耦加在485前面的话是3个,加在485后面的话是两个,想知道,这样做可不可行。

网友E:
不太清楚  帮你顶一个

楼主:
除了信号可能不好之外 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啊?

网友F:
采用光耦隔离,在电源上也要隔离。看到许多设计在电源上都没有隔离,我晕呀

楼主:
我在电源上已经隔离了,但是不知道这样做的话还有没有其他问题

网友G:
我现在的问题是,需要将485电路对外进行隔离,但是485芯片没有隔离功能,只有加光耦,不过能够隔离较大冲击电压的高速光耦比较贵,所以想问下,如果光耦加在485前面的话是3个,加在485后面的话是两个,想知道,这样 ...
引用 楼主:

ADI有这样的磁隔离的485芯片 不用外接电源和光耦  不妨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