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于SHT10问题!

楼主(2012-08-04):
我在用SHT10做温湿度的时候,要设置温度上下限,取了温度的十位和个位拿来做比较,是十进制比较的,但是比较的时候,只能比较个位与个位之间的比较,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呢?你们有没有遇过如此问题啊?

网友A:
简单问题复杂化。
转换成二进制不会?!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何换成二进制?这么该怎么处理的?还真的没有试过,请教下吧,谢谢~

网友B:
为什么要十位和个位拿来做比较  呵呵

网友C:
为啥要十位跟个位进行比较?还是我们没明白您的意思?

网友D:
建议把你需要比较的数据转换为二进制或十六进制    这样比较起来很方便   如果不会转换   可以调用windows自带的计算器转换   还有你说十位与个位比较  不太懂    总之 换成二进制  比较起来直观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