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分频

楼主(2012-08-04):
用电容,电阻做音响的后级分频电位器放在分频前,还是分频后

网友A:
还是整数字分频吧,可以分得非常精确。

网友B:
分频器位于功率放大器之后设臵在音箱内通过LC滤波网络将功率放大器输出的功率音频信号分为低音中音和高音分别送至各自扬声器。连接简单使用方便但消耗功率出现音频谷点产生交叉失真它的参数与扬声器阻抗有的直接关系而扬声器的阻抗又是频率的函数与标称值偏离较大因此误差也较大不利于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