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电阻的脉冲载荷测试是指什么样的测试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2-08-04):
中文名称:
    冲击载荷
英文名称:
    impact load
定义:
    瞬时突然施加在结构上的载荷(如飞机着陆、机**发射等)。
应用学科:
    航空科技(一级学科);飞行器结构及其设计与强度理论(二级学科

 塑料制品在使用或运输过程中,经常或偶然的撞击会使其变形或断裂。冲击失效是高速负载作用下发生的力学现象。瞬时施加的冲击载荷的冲击载荷使塑料件具有很高的应变速率。塑料件的抗冲性能、冲击试验和抗冲保护。至今还是相当复杂的技术问题。

网友A:
哎,楼上的度娘啊,也只到这程度了。

电阻的冲击负载指给电阻加顺态电流时,电阻的负载能力,由于瞬间电流对电阻的加热效应可以考虑为“绝热过程”,所以不适用于“平均电流”的常规算法,我目前还没看到那个厂家关于这个参数的指标,楼主可以找这个公司要他们的测试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