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51R8 串口ISP问题

楼主:
stm32f051R8 串口无法ISP问题

1.使用硬件:stm32f0discovery,把BOOT0人为拉高,在PA9、PA10接上USB转串口板,
2.使用软件:Flash_Loader_Demonstrator_v2.5.0_Setup.exe
(STM32 and STM8 Flash loader demonstrator)
问题:
在下面这个界面的时候,目标是空的,以致后面的烧录无**常

使用STM32F103RB开发板,用同样的硬件和软件,可以正常的用串口ISP

网友A(2012-08-04):
大概是版本还不够新, 还不支持这个新器件吧

楼主:
已经是在ST官网上能找到的最新版本,下载的

楼主:
没有人用串口下载过程序吗?

楼主:
没有人试过?请版主帮忙看一下

网友B:
LZ可以查一下 stm32f051R8 芯片里是不是有bootloader

网友C:
boot1要设置为低吧

楼主:
boot1设置为低了的。
不然也不可能走到下一步了。
6楼说的似乎有可能,但是如果片内没有bootloader,能走到下一步吗?
不知大家有没有用串口下载过程序啊?

网友D:
也下了官网提供的2.5的版本,和lz同样的杯具

网友E:
我正准备用F051C8T8画板子呢,听到这么一说,还是留个专门的编程接口吧,免得到时候哭都没地儿

网友F(2012-12-11):
改用SWD调试,省时省力。

网友G:
楼上的,那个调试器不错哦,,很min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