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D防静电出现问题了,求解!

楼主(2012-08-04):
在1端口添加双向ESD防静电管对地两个,分别是3v和5v,2端是信号的输出,并且2端也有60v交流信号的输入从3端出去。现在的问题是当我60v/50HZ供电时,2端口的高频信号输出杂波很大,但是当我把两个ESD防静管去掉以后,杂波就没有了。找了很久不知道原因出在了哪里? 地是相同的。求解答!

网友A:
可不可能是大地的干扰?占坑等结果。

楼主:
考虑到是大地的影响 可是我的设备所有的地都是连在一起的,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去防护一下。还有一点疑问,要是地的影响的话,我的好多器件也是和地跨接的 为什么没有影响呢?只是加上这两个管子以后才会有影响?

网友B:
高频电路要选用低pn结电容的ESD器件。

网友C:
单点接地看看呢?

网友D:
可能你选的ESD静电管容值太高了,高速端口要选低容值的ESD静电管

网友E:
这两个被60V50HZ经过C4感应过来的电压击穿了

网友F:
MARK下,LZ看下是不是7L说的

网友G:
楼主你能否把问题描述的更清楚点?

楼主:
不好意思各位,前两天出去了,没有及时回复。
对于6楼说的ESD静电管容值太高,我现在用的容值是0.6PF的,这个值算不算高呢,因为这方面知识台欠缺了,不了解到底要使用多大的。
对于7楼说的被击穿了,查看过没有被击穿。

楼主:
10楼说的问题更清楚点。简单说是我在2端口不加60v交流电的情况下,设备时可以正常工作的,高频信号的带外杂散很好。加上60v供电的情况下,带外杂散很大,信号质量很差,不能进行信息通信。2端口是信号和电共用的口,1端口是高频信号的通信端口,3端口是低频的交流60v的输出。不知道这样描述大家能否更明白点。

网友D:
高频信号一般都选用低于0.5PF的ESD静电管,像HDMI接口这些,不知道你的是不是这个原因

楼主:
回复楼上,我给我的供应商联系了,他们提供的管子都是0.6PF的电容。

网友D:
我们给客户提供的用在高速端口的一般都是0.15PF,这样对数据传输不会造成影响

楼主:
这么低啊。不过经过两天的实验,现在已经大致找到了问题所在。

网友H:
需要低电容值得ESD,找我啊,0.1pF,够给力吧,0201的封装,20kV的防护等级

1.低电容值(双向典型电容值低至0.1pF,单向电容值低至0.2pF)
2.最高的ESD防护能力(可承受20kV接触和空气放电冲击)
3.最小尺寸封装(多通道:最小的直通外形尺寸、单通道可做到0201尺寸、厚度仅为0.31mm)。
4.多种通路规格可以选择(1路2路 4路6路多种型号方便设计布线,节省空间,一个微型化的4通道整列比4个0201的ESD所占面积还要小,谁与争锋)
5.更低的限制电压(9V的钳位电压让你的设备更加安全)
6.世界领导保护厂家出品,质量和供货更加稳定
7.价格,综合考虑下性价比也很高
SESD0201X1BN-0010-098: 单通道,双向,0.10pF,额定20kV,0201封装;
SESD0402X1BN-0010-098: 单通道,双向,0.10pF,额定20kV,0402封装;
SESD0201X1UN-0020-090: 单通道,单向,0.20pF,额定20kV,0201封装;
SESD0402X1UN-0020-090: 单通道,单向,0.20pF,额定20kV,0402封装;
SESD0402Q2UG-0020-090: 双通道,单向,0.20pF,额定20kV,0402 3L封装;
SESD0802Q4UG-0020-090: 4通道,单向,0.20pF,额定20kV,微型阵列封装;
SESD1004Q4UG-0020-090: 4通道,单向,0.20pF,额定20kV,微型阵列封装;
SESD1103Q6UG-0020-090: 6通道,单向,0.20pF,额定20kV,微型阵列封装。
赶兴趣的朋友可以联系我们苏州昊芯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www.hxchip.com  allen QQ2489010293

网友F:
LZ找到的问题是在什么地方

楼主:
问题出在我的C4电容没有把我的低频50hz的60v电压滤除掉。 c4 是3.3nf的电容,按道理应该可以完全把它滤除掉,不知道为什么没有滤除掉。但是在我的主板上又过了一个2.2pf的电容后,60v就没有了。
原因分析为60v的电压加在tvs esd防静电管子上被钳位了,钳位后的电压纹波叠加在我的高频信号上,导致我的信号杂波很大。
我只是这样分析的 不知道对不对。通过这个思路去解决掉60v的电压后,问题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