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NPN为什么基级电流小

楼主(2012-08-04):
射级PN结正偏,于是内电场小,射级多子电子向基区移动,为什么一定是大部分扩散到集电区呢?如果这时集电结也正偏,那么集电和射级的电子不是都要由基区流向电源吗,如果电压很大,那么基极的电流应该很大呀

网友A:
通过掺杂浓度控制的,C极将收集E极来的电子。

楼主:
2# NE5532 也就是说E集的电子式因为这部分电子浓度高,而C级电子浓度低所以扩散过去?

网友A:
照抄模电书上的话就是“由于基区很薄,而且集电极的掺杂浓度很高,所以发射极来的大部分电子被吸引到集电极”

网友B:
回4楼,模电上应该是说发射极掺杂浓度高,集电极是结面积大吧。

网友A:
我说的是基区薄,不同的书说法不一定完全一样。

网友B:
基区薄这个特性,基本没有疑问,那有关发射极和集电极的特性,按照6楼的意思是每本书说法不一样,现在还没有得到共识?个人看的书少,只看过大学时的模电教材,因此会有此问。

网友A:
看的人邮的无线电爱好者丛书,教材也学过,不过脑子里记的是哪个就不清楚了,因为晶体管内部不是我的工作范围。

网友C:
集点结面积确实最大,但跟楼主所问关系不大,边缘效应可忽略。

从发射极到集电极,像条宽达30几米的高速公路,电子像个汽车一样以120码速度向前猛冲,冲到半路B处,突然发现有条羊肠小道上有个镁铝向他招手,可惜的是根本刹不住车,连踩刹车带换档位的已经冲到交界了,一看前面有一群镁铝向他招手,于是毫不犹豫加油门继续向前猛冲。。。

网友B:
楼上的比喻,个人不是很赞同啊,我觉得应该是三个极类似三个门,发射极因为杂质密度大,用车子做比喻的话,那就是车流量大,而基极的通流量有限,因此从发射极来的车子很多都被堵在路上了,而集电极所在的路就很宽广,为了不影响交通,在交警的指挥下,原来去基极的车都往集电极走了。

网友C:
镁铝暗示的是动力。主要说明在B区发生了什么事。
如果是堵在路上就麻烦了。前几天有个视频,说的是某种大型动物群体(马?)一年一次必须经过某河流的事,河中有些鳄鱼,会吃掉几头马,马在过河前也知道的,视频中千军万马似的跳入河中猛往前冲,绝大多都安全到达彼岸(所以IB=复合的数目很少),有些年轻的被鳄鱼卷入水中了(相当于复合过程)。
电子从发射极到集电极这个过程,和上面这个事特别的相像。
如果马在河中被堵住了,被鳄鱼队伍干掉的只会更多。

按照经典理论,B区的输运与复合这个特有的矛盾决定了其有电流放大作用。而扩散与漂移这个半导体中普遍矛盾决定了电子整体走向。这两个矛盾是解释晶体管工作原理的根本。

很多行业不需要精通管子工作原理,所以能用比喻大致理解下大致工作过程就行了。
研究管子工作原理及进一步的建模,这个是无底洞--研究个5年8载的可能都出不了成果,所以除非有必要不要深钻。
昨天打印了3本MOS管工作原理的书,人家单单讲个MOS管(BJT等都不说)就说了700多页,单单一个BSIM3模型也说了将近600页。啃起来得花不少时间。

网友D:
就半导体器件“原理”来说,没有《量子力学》、《固态物理》和《半导体物理》等相关理论的支持,多少页纸都是废纸。

注意,“模型”和“原理”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儿。作为应用工程师了解“模型”即可,“原理”那是物理学家和相关器件专家们感兴趣的事。

网友B:
呵呵,模电就是要搞明白最基本那几个器件,电阻,电容,电感,PN结。真的明白了,那离学好模电也不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