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线传送带测速?

楼主(2012-08-04):
(无正文)

网友A:
既然是非接触的,看来只能用光了。
不晓得楼主传送带的材质,要是不错的话可以参考光电鼠标的工作原理。要是材质特殊,只能考虑红外计数了。

网友B:
皮带都有过辊,在过辊上打主意

网友C:
电机轴上加传感器

一般生产线都可以调速,同时就有速度显示了

不知道你什么生产线,需要自己测量做什么

网友D:
一般是由驱动电机+减速器(增加扭矩)+机械传动
在电机上增加霍尔传感器,计数即可。但要注意与减速器的比例关系。

楼主:
谢谢各位的关注!
是想用利用光实现,但没找到现成的模块!要求:这模块对传送带的材质不敏感,适用多种材质的传送带。
如果利用其他编码器之类的方法,觉得不够便捷(要附加加工件,安装等)。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光的反射是否可以?

网友E:
用反射式红外探头的前提是传送带上要有等间距的标识块,探头测出前后标识的时间,再倒算出带速.标识块可用白漆涂.只要不嫌麻烦,可行.不过日后标识糊了,或是传送带更新了,还得把你揪回来重涂.哈哈

允许的话可考虑用轮式光电编器
http://www.google.com.hk/search?hl=zh-CN&q=%E9%9D%A0%E8%BD%AE%E5%BC%8F%E5%85%89%E7%94%B5%E7%BC%96%E7%A0%81%E5%99%A8&lr=&um=1&ie=UTF-8&tbm=isch&source=og&sa=N&tab=li&hl=zh-CN&sourceid=cndr&biw=1319&bih=860&sei=138fUL2yF5GHrAfehoGQDg

ENC-1-1-T-24/轮式编码器[查看所有供应信息]

产品规格:ENC-1-1-T-24
产品数量:150
包装说明:盒
价格说明:1
发布时间:2012年06月18日
有效期至:2012年11月04日

放大图片

http://www.35stone.com/shop/sale-detail-1978008.html

`

网友A:
7# NICKY99 我觉得可行的办法,不保证效果和可实施性
1.利用光电鼠标的检测原理,相当于鼠标的移动,可以想象将一个鼠标贴在传送带上。但是这个方案可能受外界的干扰比较大,比如温度什么的或者传送带的材质太差。
2.等间距的在传送带的反面标记上颜色柱,然后通过颜色传感器进行计数。但是可能不太准确,另外时间长了或者环境太恶劣色柱可能会脱落什么的。

网友A:
哇,我写字的时候T大也在了。而且想法差不多,嘿嘿·······

网友E:
用光电鼠标检测成本高了点,难不成弄台电脑拖在边上?哈哈,用单片机来驱动光电鼠标难度就更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