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散分>STC的ISP下载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2-08-05):

IAP??
可是它支持吗?

楼主:
支持ISP的,这也是很多人用他的原因之一。
可是确实太难用了

网友B:
版主,在tb买个18元左右的用ch340的象U盘一样的Stc下载器,Usb转串口的,自动下载冷启动,结合STC-ISP的目标文件更新自动下载功能,非常爽!!!稳定而高速,我们已用很久,一般人我不告诉他!:)

网友B:
真的很爽,tb有两款,驱动都是通用的,其中一款还有跳线支持3.3V和外壳印了接线图,更方便了!手机上网,明天pm TB地址给你,不少生产环境都用,经过量产的考验的。呵呵

网友B:
避免广告嫌疑,请在“某宝网” 按“STC 自动下载”来查询即可,价格是18.80(带3.3V输出) 和16.80(不带3.3V输出),献给使用STC ISP没有仿真器直接烧片调试(如有IAP15F2K61S2就可单芯片仿真)和量产的人士。

本编程器特点: (转载卖家,评估自负)

1.本下载器支持3.3V和5V的STC全系列所有单片机烧写程序

2.最高波特率115200完美支持!不用再为STC12系列、STC11系列、STC15系列的烧录苦恼!

3.无需频繁给单片机断电上电,即本编程器自动下载无需冷启动,这一功能使STC单片机下 载程序变得非常便捷,有经验的朋友都知道,STC单片机下载程时需要先手动关掉电源再打 开电源这一动作,调试程序时这将变得非常痛苦,咱的烧录器为你干这件繁琐的事情!

4.支持3.3V与5.0V版本的STC单片机烧录,下载器集成了3.3V电源管理芯片,3.3对外供电 电流高达500MA,从此不用为3.3V供电而烦恼!

5.最让人头痛的STC12、STC15、STC11系列的烧录成功率100%,而且干到115200的最高波特 率烧录!扔掉你手里的PL-2303HX方案吧!呵呵!(蓝屏??蓝瓶的钙好喝的钙?)烧录 这三个系列的痛苦你懂的……别说你有FT232,贵族芯片咋啦?我们实际对比了,比比烧 录速度!以上3个系列FT232同样在最高115200的波特率下也望尘莫及!CP2102更要死到一 边去了!懒得再提它!

强烈推荐 勾选STC-ISP.EXE的“每次下载前重新调入已打开在缓冲区的文件..”和“当目标代码发生变化后自动调入文件,并立即发送下载命令”选项后,可实现调试下载全自动,非常方便。
6.500MA自恢复保险丝,完美保护你娇贵的电脑主板!不要因小失大!USB口烧掉的淘友的 悲催,他自己懂的,你也要懂……别让自己后悔莫及……

7、金属铝外壳保护烧录器主板!从此不怕桌面上有金属东西短路你的烧录器!放心使用, 不怕摔不怕压!最重要的是两个字—档次(激光镭射的哦)

8.外壳上印有接口定义,不用为不知道接口定义而苦恼!要啥说明书啊,咱外壳上就有!

强烈推荐 勾选STC-ISP.EXE的“每次下载前重新调入已打开在缓冲区的文件..”和“当目标代码发生变化后自动调入文件,并立即发送下载命令”选项后,可实现调试下载全自动,非常方便。

楼主:
谢谢autopccopy
我已经把相关内容发给我同事参考了

网友C:
在网上找郭天祥。
郭天祥有个方法。在KEIL里面加一段大代码。然后。每次KEIL编译一次。自动成功下载一次。不需要你冷启动。拔电源什么的。很方便。

网友B:
LS的,这个STC官方有详细例程:《利用STC IAP单片机实现自己的ISP最新指南》 http://www.****ducst/datasheet/s ... 本)-2011-3-9.rar

楼主:
To  autopccopy:

我买了2只,已经到手了
STCV脚,输出的信号,在开发板上怎么控制电源比较妥当
现在是12V输入,7805稳压到5V给stc供电的
可有何好的建议?或者你的经验,谢谢

网友B:
To  autopccopy:

我买了2只,已经到手了
STCV脚,输出的信号,在开发板上怎么控制电源比较妥当
现在是12V输入,7805稳压到5V给stc供电的
可有何好的建议?或者你的经验,谢谢 ...
引用 楼主:

最简便的方法是 全部由 STCV脚供电(这样才能实现自动冷启动),不用外部电源。

借卖家的接线图看,就4条线,已经够清晰了。呵呵。我用杜邦线飞过去的。:)

试过可以可靠供电400mA以上(500mA估计也行),超过就使用继电器吧。

(174)

楼主:
我叫同事用示波器看了那个脚的波形,是个1.5秒的负脉冲

下一板的硬件,改成MOS管开关MCU的5V电源,用这个脚信号控制MOS管

网友B:
回复 楼主:

负脉冲就是帮你“冷启动”啊。如果你的目标板不超过500mA电流,直接用STCV供电即可,这个最简便。;P

楼主:
电路连着强电,可不敢随便用USB供电

网友B:
电路连着强电,可不敢随便用USB供电
引用 楼主:

是热底板?前面【改成MOS管开关MCU的5V电源,用这个脚信号控制MOS管】岂不是也没隔离?还是用继电器吧~~~:L

楼主:
不是热底板,考虑到烧电脑的风险大了些,负责此案的同事经验也不是很丰富,小心为好
控制板通过光耦到强电的

网友B:
光耦隔离几KV都没问题,不过新手还是保险一点好。呵呵。。。:P

网友D:
需要CP2012  或者SILICON的代理商  大大量

楼主:
CP的芯片不行啊,因为他是3.3V接口的

网友E:
加上下面的 下载时按下复位就行了

if(pcon&0x10)pcon &= 0xef;     //如果pof位=1,将pof位清零
  else {pcon |= 0x10; isp_contr=0x60;} //将pof位置1。软复位,从isp监控区启动

  while(1)
  {
    }

网友F(2012-09-07):
直接在程序里增加接收到7F就软件复位就可以了,不用外加任何东西!

网友G:
百度:STC单片机不断电下载方法

网友B(2012-11-08):
(700)

转自百度文库:http://wenku.baidu.com/view/030195767fd5360cba1adba2.html

我前面介绍的自动下载线都是摒除外置单片机监视串口或自己监视串口的办法,而是巧妙地利用了串口第7脚的特性,使用三极管控制STC单片机自动冷启动的:

【接下来该说说如何实现无需冷启动只要鼠标轻轻点击下载就可以实现下载了,无需频繁
的切断电源,这给调试带来了极大的方便,我们利用串口在发送数据时串口的第 7 脚(RTS
请求发送数据脚),串口的 7(RTS)脚在发送数据时会输出一个低电平脉冲再输出数据,我
们可以利用这个低电平脉冲实现单片机的冷启动,这样单片机在上电之后运行 ISP 监控程序
就可以下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