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如何检测高电平

楼主(2012-08-04):
(无正文)

网友A:
这样单片机该IO口起初是否为低电平? 还得看其他外围电路的影响.
测试好像不成功?? 仔细地求证一下, 可以借助万用表.
新人嘛, 首先要学习的是面对技术, 认真的态度

网友B:
这都搞不定,建议趁早改行

网友C:
楼上说话别那么绝啊,楼主的问题确实有点问的不明不白,建议在说详细一些。

网友D:
画个图能死啊。

网友B:
楼上说话别那么绝啊,楼主的问题确实有点问的不明不白,建议在说详细一些。
引用 网友C:

我说的一点也不夸张

网友E:
“我把端口设置成高阻状态,在IO口外面接一个10K电阻到地,”
10K接成上拉试试看。

网友F:
牛人,都是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
先搞清是硬件的问题,还是软件的问题。
用万用表量一下IO口电平,如果是0V左右,而单片机无法测到,就是软件问题了。
反之,先找硬件的毛病。

网友G:
这都搞不定,建议趁早改行
引用 网友B:

同感,如果与单片机相关的正常大学、高职专业毕业后这个还搞不定,确实是不如改行做销售去吧。

网友H:
这都搞不定,建议趁早改行
引用 网友B:
同感,如果与单片机相关的正常大学、高职专业毕业后这个还搞不定,确实是不如改行做销售去吧。
#同感,,感觉LZ提出这个问题,,有点反应LZ解决实际问题能力不强,,如果你以后想专业搞这一行。动手能力,分析能力,。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一定要加强。
像碰到这种问题自己先想一下为什么会不来了,,有哪些原因会造成判断不到了,,,你可以例出来。。然后一条条的去验证。
像你提出的问题,,我们可能帮你找出原因,但以后你实际工作,,碰到的问题还要多了去了,,
你连一个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方法都没有。。工作真情来很困难的。。

网友I(2013-08-26):
引用 网友G:
同感,如果与单片机相关的正常大学、高职专业毕业后这个还搞不定,确实是不如改行做销售去吧。 ...

这么说你很牛B了....  知道CPU 内部是说明电路吗 或者  处理器电路搞出来给大家看看

网友G:
引用 网友I:
这么说你很牛B了....  知道CPU 内部是说明电路吗 或者  处理器电路搞出来给大家看看 ...

从那跑出来的胡搅型白菜?

网友J:
AVR不熟悉。但51高阻后10K到地应该是低电平。

网友I:
引用 网友G:
从那跑出来的胡搅型白菜?

别搞得自己不是这么过来     这有什么好奇怪的    你难道没犯过这种疑惑吗 搞得自己跟专家一样  ....   o(︶︿︶)o 唉     莫非你有非人类的智商    都不用问    直接什么都不会了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I:
别搞得自己不是这么过来     这有什么好奇怪的    你难道没犯过这种疑惑吗 搞得自己跟专家一样  ....   o ...

小白菜,不要再胡搅了,你不会是楼主换身马甲上来的把?

网友G:
连正常的文字逻辑能力都不具备,你还是回家刨地去吧,那个可以少动点脑子。

网友K:
引用 网友G:
连正常的文字逻辑能力都不具备,你还是回家刨地去吧,那个可以少动点脑子。 ...

表达不清楚的话,做销售更难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K:
表达不清楚的话,做销售更难吧

做电子产品设计,首要条件就是文字能力,否则连客户需求都抓不住,是不可能做出好产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