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7660 长时间使用负压输出会降低?请教高手指点

楼主(2012-08-04):
有高手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嘛?换用NJU7660 就没有电压降低的现象它第6脚要求>3.5V是断开  小于<3.5V  时接地,我现在3.3V使用,
但是第6脚断开那,会有影响嘛?

网友A:
LZ:你可不可以把你的问题描述的清楚具体点呢?CE7660只需两只外部电容即可实现电压翻转功能,芯片通过两组开个轮流导通将输入端电荷传递到输出电容上,最终使输出电压Vout=-Vdd,工作分为两个周期:泵电容C1的充电和放电周期。在C1的充电周期:开关K1、K2闭合,K3、K4断开,电源对电容C1充电,使电容C1两极的压差等于Vdd;紧接着是C1的放电:开关K1、K2断开,K3、K4闭合,此时电容C1的上极板与地相连被固定在零点位,因电容上的电压无法突变,C1下极板的电位被下推为-Vdd,并对输出电容C2放电,如此反复,最终使输出电压Vout=-Vdd。 这个芯片使用起来很简单的啊!你换换芯片或者换换电容就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啊。

网友A:
CE7660工作原理图

楼主:
楼主讲解非常细致,受益匪浅啊,谢谢,不过
您没给讲解第6脚也就是Vr 那个脚有什么作用啊:)

网友B:
负载电流要<10mA

http://wenku.baidu.com/view/45c3d069a45177232f60a2ec.html

楼主:
负载电流要<20mA  这个主意啊,有隐患啊,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