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79F0819M 在KEIL里面应该选择什么型号?

楼主(2012-08-04):
SH79F0819M 在KEIL里面应该选择什么型号?KEIL里面SINO的单片机没有这个型号

网友A:
在KEIL裡選擇SH79F0819,如果你選不到的話,可能是你的Flash 庫文件版本過低導致的,請去中穎網站上下載FlashlibV3.9版,安裝到keil目錄下即可。下載地址如下:
http://www.sinowealth.com/zh/xzz ... p.asp?cat_name=8BIT MCU&cat_id=32&flag=cat_to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