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敏电阻控制电路

楼主(2012-08-04):
大家好,下面是我设计的光敏电阻控制灯的自动开启与关闭的电路。图中,在光敏电阻根据光的亮暗而产生电压经过比较器输出后,再经过后面的放大电路去控制灯的开关,问题就出现在这里,我需要的只是灯的亮与灭,就是只有两种状态,但是,令我不明白的是灯还会出现中间值,就是亮度可以随着光敏电阻的变化而变化,这点我实在是想不通了,不是经过了比较器么,可他还是产生了中间值,恳请大侠们为我分析一下原因,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A:
可能是电路在比较器翻转临界点产生了来回抖动
你设计为滞回就可以了 ,在2脚对5脚加一个合适的电阻。

网友B:
我也觉得比较器部分没什么问题,应该产生不了中间值,除非参考电阻R3有什么影响。不知道是不是元器件引起的,占坑学习。
另外请楼主能不能公布下具体的参数,老感觉遗漏了什么。

网友C:
赞同2楼的,在比较临界间点来回抖动,形成了类似PWM控制的效果,可以设计为滞回,或者在运放4脚5脚和45之间加个电容进行滤波稳定处理。另外阻值取的较大后,也容易受干扰。

网友D:
楼主,悄悄问下Q2是什么用的?基极和射极短路,Q2不是截止吗?那LED这条路上不是永远也没电流吗?

楼主:
楼主,悄悄问下Q2是什么用的?基极和射极短路,Q2不是截止吗?那LED这条路上不是永远也没电流吗?
引用 网友D:

注意看Q2是PNP三极管啊

楼主:
赞同2楼的,在比较临界间点来回抖动,形成了类似PWM控制的效果,可以设计为滞回,或者在运放4脚5脚和45之间加个电容进行滤波稳定处理。另外阻值取的较大后,也容易受干扰。 ...
引用 网友C:
一开始我便在光敏电阻两端并上了电容,可是没什么效果。。。

楼主:
可能是电路在比较器翻转临界点产生了来回抖动
你设计为滞回就可以了 ,在2脚对5脚加一个合适的电阻。
引用 网友A:
嗯,谢谢,我试试

网友D:
6# W_Controller 求解释。NPN和PNP不是就工作电压反一下么,短路不是照样不工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