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分析一个震荡电路

楼主(2012-08-04):
如图,系统是怎么起振的,最好有数学公式分析。小弟就是分析不透彻,每次看带三极管的电路就头疼

网友A:
这是个自激多谐振荡电路,楼主可以搜索下,估计讲解的蛮多的。
大概就是Q1和Q2通过C1和C2以正反馈的形式相互耦合,通过C1和C2的充放电形成的振荡。

网友A:
网络变卡了,不知道能不能上传上来。

楼主:
3# szxy06dq 请问这是什么仿真软件?proteus?

网友A:
回复 楼主:
Multisim 我叫它mimi

楼主:
5# szxy06dq 大致原理我也知道,Q1 Q2导通两个电容开始充电,由于参数差异,1个管饱和,1个管仍导通,导通的对他集极的电容充电,冲到0.7,另外一个管导通,如此重复,但是不知道怎么用数学公式分析

网友B:
无稳态多谐振振荡器,用数学啊,你头疼,我蛋疼。

楼主:
8# bybxjhsy 比如周期T=T1+T2=0.7*(r2*c1 + r1*c) 频率F=1/T,但是我想知道瞬态,不知道方程要怎么列

网友A:
要知道瞬态,看RC充放电电路的公式,Vt的大小和V0,Vcc,RC的关系。

网友C:
1. 此为无稳自激多谐(近似方波)振荡器电路原理图,其振动频率f取决于基极电阻和反馈电容的乘积(R1*C2及R4*C1),即f=1.44/(R1*C2+R4*C1)。已知R1=R4=100kOM,C1=C2=20nF,代入得振频f近似为360Hz。
2. 工程应用尚需增设可靠性措施,如电源去偶电容,基极保护二极管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