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不懂的IGBT问题????

楼主:
下图是IGBT的栅集保护电路,想不明白的是如果IGBT用在大功率整流时,E集接的应该是电网电压,G和E之间的稳压管也无法将电压稳到±20V或15V。。。请大家帮忙解答,实在想不出为什么了。。。。。

网友A(2012-08-05):
igbt是一种复合管,前级是mos后级是双极型晶体管,输入端的二极管和电阻主要是保护mos,而它的驱动通常是隔离方式,如变压器驱动,光耦等,不存在ge间的高压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是一个IGB模块图,我是想说当它用做整流时,9和2引脚的电压是否和4和3引脚相同,8引脚电压是否就是10/11脚电压,IGBT驱动就是给7和8之间高低电平,那8引脚不就是10/11的电压吗???? 还有9的电压就是直流侧电压吧?????

楼主:
IGBT都工作起来了,这块还是想不通,求帮忙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