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用过sht20这块温湿度传感器

楼主(2012-08-04):
论坛各位大佬,谁用过sht20这块温湿度传感器,有调通的程序分享下吧,51单片机的代码最好,或者FPGA的。

这里可以变为一个关于sht1X、sht2X和sht7X  瑞士Sensirion的温湿度传感器的交流区

我之前也发过一个帖子“温湿度传感器的SHT10代码”,是关于sht10的调试通过的代码,并且已经有人用此程序也调试通过,有问题可以交流。

网友A:
下面的代码你可以试试,我以前用过SHT20后来换成国产的FOST02了。
void start(void)                                                        //开始
{
        DATA=1;
        nop();
        nop();
        nop();
        SCK=1;
        nop();
        nop();
        nop();
        DATA=0;
        nop();
        nop();
        nop();
        SCK=0;
        nop();
        nop();
        nop();
        SCK=1;
        nop();
        nop();
        nop();
        DATA=1;
        nop();
        nop();
        nop();
        SCK=0;
        nop();
        nop();
        nop();
}
void ack(void)                                                                //应答位
{
        SCK=0;
        nop();
        nop();
        nop();
        DATA=0;
        nop();
        nop();
        nop();
        SCK=1;
        nop();
        nop();
        nop();
        SCK=0;
        nop();
        nop();
        nop();
        DATA=1;
}
void send_command(uchar N)                                        //发送命令
{
        uchar i;
        for(i=0;i<8;i++)
                {
                        SCK=0;
                        nop();
                        nop();
                        nop();
                        DATA=(bit)(N&0x80);
                        N<<=1;
                        SCK=1;
                        nop();
                        nop();
                        nop();
                }
        ack();
}
read_mea_v_H(void)                                                        //读取高8位数值;
{
        uchar i;
        uint mea_v_h;
        for(i=0;i<8;i++)
                {
                        SCK=0;
                        nop();
                        nop();
                        nop();
                        SCK=1;
                        nop();
                        nop();
                        nop();
                        if(DATA)
                        mea_v_h|=0x01;
                        mea_v_h<<=1;
                }
        mea_v_h>>=1;
        ack();
        return(mea_v_h);
}
read_mea_v_L(void)                                                        //读取低8位数值;
{
        uchar i;
        uint mea_v_l;
        for(i=0;i<8;i++)
                {
                        SCK=0;
                        nop();
                        nop();
                        nop();
                        SCK=1;
                        nop();
                        nop();
                        nop();
                        if(DATA)
                        mea_v_l|=0x01;
                        mea_v_l<<=1;
                }
        mea_v_l>>=1;
        SCK=0;        //不应答,即不接收校验位;
        DATA=1;
          return(mea_v_l);
}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显然你这只是其中一小段,整个工程有吗,先谢谢啦。

网友A:
水泥和砖头都给你了,难道还要帮你把墙砌好?多看看资料自己琢磨是好事。

网友:
电脑上有sht2x的samplecode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调试好了,是stc89c52单片机,没明显感觉比SHT1X精确。有需要的留下邮箱,多交流,是软件模拟的I2C。

楼主:
官方那个太过啰嗦,不过也有很大借鉴价值,看着datasheet时序图,在参考官方提供的代码,去掉可有可无的,先将传感器的数据提取上来。 5# 2005820037

网友B(2012-09-18):
回复 网友A:

FOST02与sensirion的SHT20性能对比怎么样???能介绍一下不?

网友C(2012-12-25):
楼主为什么我按照SHT资料的时序图来,出现了在写了测量模式字节之后就在也写不进去数了,SHT的驱动程序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吗?

网友D(2013-02-21):
sht20只是尺寸小而已,精度没有提高.与SHT10相当.

网友E(2013-05-06):
我司可以提供法国Humirel的温湿度传感器,HTU11精度3%,外形尺寸完全替代SHT10/11,今年新推出的HTU21精度2%,外形尺寸引脚与SHT20/21一样,而且程序也完全兼容。可直接互换,而且我们的价格更具优势。各位有兴趣的可以咨询我扣:44561 0704,可提供相关的资料。

网友F(2013-06-07):
hi,我移植了官方的,但测的值感觉不准,把你的发给我邮件,借鉴下把。。

wellkaifeng@gmail.com

网友(2013-07-30):
楼主给个 谢谢呀!  yaihai332@qq.com

网友G:
SHT20 的优势在于价格,而不是精度...

网友H:
楼主也发一个给偶啊。guoningliu76@126.COM

网友I(2013-11-14):
楼主给我发一个吧。正在调试。邮箱:1011625143@qq.com

网友(2014-04-02):
楼主给我一份吧,最近研究这个。413514875@qq.com
谢谢!

网友J(2014-09-03):
谢谢楼主分享! 2237770147@qq.com 非常感谢!

网友K(2014-11-07):
引用 网友F:
hi,我移植了官方的,但测的值感觉不准,把你的发给我邮件,借鉴下把。。

...

你好 能把你移植的SHT20程序 发给我一份吗  huanying1020@163.com

网友K:
引用 楼主:
调试好了,是stc89c52单片机,没明显感觉比SHT1X精确。有需要的留下邮箱,多交流,是软件模拟的I2C。 4# zx ...

你好 能把你调好的SHT20程序 发给我一份吗  huanying1020@163.com

网友L:
我想问一下,SHT2X湿度测量分辨率不是12bit吗?为什么测出来的输出都是14bit的,12bit是哪几位不用

网友L(2015-01-07):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显然你这只是其中一小段,整个工程有吗,先谢谢啦。

你好,可以留个QQ吗?我现在也在做这个,遇到了一些问题

网友L:
引用 网友A:
水泥和砖头都给你了,难道还要帮你把墙砌好?多看看资料自己琢磨是好事。 ...

你好,我现在在做温湿度显示用的传感器就是SHT21的,遇到了些问题,可以交流一下吗?我的QQ:245741116
或者你留下QQ,我联系你也可以

网友M:
引用 楼主:
调试好了,是stc89c52单片机,没明显感觉比SHT1X精确。有需要的留下邮箱,多交流,是软件模拟的I2C。 4# zx ...

SHT10对应SHT20
SHT11对应SHT21

网友N(2015-02-13):
您好,请问SHT20搞定了没?可以把代码发来学习一下吗?最近头都大了,没搞定!着急
跪谢啊!
MCU我用的是MSP430G2553

网友O:
你好 能把你调好的SHT20程序 发给我一份吗?GOLD_231833.GOOD@QQ.COM

网友P(2015-06-02):
我最近也在用STM32F030来写SHT20驱动,可是不管怎样调读取ACK的位为1,不能拉低的,求一份程序参考下,1164418707@qq.com,先谢谢!

网友Q(2015-07-06):
最近在研究单片机+sht20采集温湿度,求程序参考 1432643442@qq.com

网友:
silicon labs代理   温湿度传感器  单温,温湿度一体   有兴趣的可以联系   QQ351327851

网友R:
引用 楼主:
调试好了,是stc89c52单片机,没明显感觉比SHT1X精确。有需要的留下邮箱,多交流,是软件模拟的I2C。 4# zx ...

亲,求代码

网友Q:
引用 网友F:
hi,我移植了官方的,但测的值感觉不准,把你的发给我邮件,借鉴下把。。

...

给我一份SHT20程序代码不,谢谢 1432643442@qq.com

网友R:
直接把代码粘切过来,共享一下呗!

网友S(2015-10-17):
楼主 我调试了有几个月了一直调试不同,采用非主机模式 好像测量数据一直不准。想借鉴一下您的。
邮箱:psx65772731@163.com

网友T(2015-11-30):
引用 楼主:
调试好了,是stc89c52单片机,没明显感觉比SHT1X精确。有需要的留下邮箱,多交流,是软件模拟的I2C。 4# zx ...

大侠,可以给我你的SHT20的代码参考吗,STC89估计跟我的MEGAWIN的差不多,如果是上位机读取更好,呵呵,先谢谢了。RUIXS@MSN.COM

网友U:
楼主,如果有的话请给我分享一下,谢啦。1161821151@qq.com

网友S(2016-01-15):
楼主 把你调试好的SHT20程序发我一份吧。psx65772731@163.com

网友V:
楼主给偶也发一份基于89c52的sht20检测程序呗~~  拜托拜托啦~~ 1156541057@qq.com

网友W(2016-03-06):
楼主,你好,我最近也在琢磨这个,麻烦你给我邮箱发个调试通过的程序,共同学习学习,648808153@qq.com

网友X(2016-12-20):
你好 能把你调好的SHT20程序 发给我一份吗 邮箱1348430279@qq.com

网友X:
SHT11的驱动能改成SHT20的么?网上见到那么多SHT11的程序,但是也没说怎么改可以给SHT20使用,望大牛解答

网友(2017-10-21):
楼主大人,谢谢分享一下,1052225140@qq.com,有偿酬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