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输出波形变漂亮,有图有真相

楼主:
原理如如下(三个脚的芯片为电源芯片,输出3V):
电源芯片输出的3V电压如下(振荡比较厉害):
当在U52(最上边那个运放)的3脚和电源芯片的输出脚串一个100欧姆电阻后,波形变好如下:
但是最上边运放射随后波形还是不平滑,波形如下
其余运放射随跟U52类似,波形都不平滑

网友A(2012-08-07):
楼主是个完美主义者吧?
上电瞬间的波形没必要太漂亮吧 除了自己,谁会关注上电时候的这个波形呢~
要变漂亮也可以  在电源 和芯片的两端 加更大的电容。 窃以为没有必要为不影响电路功能和性能的目的做过多得增加成本的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