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数传开关量距离

楼主(2012-08-05):
主要是无线传输15米距离,关键低成本

红外能达到15米吗,已经流出足够余量,实际5-10米。基本没有障碍物。

或者其他方案也好

网友A:
红外无线数据传输在07年已经有报道能在16Mbps速度下传送20米的距离,他们是通過簡化通信協議等方式提高了實際傳輸速度,傳輸距離也大幅增加。其他的我觉得发射功率等也会影响发射距离吧!
    其他的无线传输的方法现在太多了啊!你不要达到什么样的要求呢?

网友B:
红外15米,选好一些的接收头一般是可以达到的,但如果成本压力特别大就需要另外考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