频率补偿电路

楼主(2012-08-05):
有谁做过,求帮助!谢谢!

一、任务

设计并制作一个频率补偿电路,补偿“模拟某传感器特性的电路模块”(以下简称“模拟模块”)的高频特性。电路结构如图1所示。

电路结构

二、要求
1. 基本要求
(1) 按图1所示组装“模拟模块”电路,其中正弦波电压信号发生器可使用普通函数信号发生器。在开关KVs的条件下达到如下要求:
Vs为200Hz、峰峰值为10V时,“模拟模块”输出Vb没有明显失真。
② 以200Hz为基准,Vb
的−3dB高频截止频率为4.5 kHz ± 0.5 kHz

(2) 设计并制作频率补偿电路,使之达到如下要求:
① 频率为200Hz时的电压增益A(200Hz)=|Vo/Vs|=1± 0.05
② 以电压增益A(200Hz)为基准,将A(f)=|Vo/Vs|−3dB高频截止频率扩展到大于50kHz
③ 以电压增益A(200Hz)为基准,频率0~35kHz范围内的电压增益A(f)的波动在±20%以内。
(3) 在达到基本要求(2)的第①、②项指标后,将开关K切换到接地端,输出Vo的噪声均方根电压Vn≤30 mV
2. 发挥部分
(1)
在达到基本要求(2)的第①项指标后,以电压增益A(200Hz)为基准,将A(f)−3dB高频截止频率扩展到100kHz ± 5kHz
(2)
以电压增益A(200Hz)为基准,频率0~70kHz范围内的电压增益A(f)的波动在±10%以内。
(3) 在达到基本要求(2)的第①项和发挥部分(1)的指标后,将开关K切换到接地端,输出Vo的噪声均方根电压Vn ≤10 mV
(4) 其他。
三、说明

1. 根据频带要求,直流特性和外部元件参数,自选“模拟模块”中的运算放大器A,该运放必须为TI公司产品。
2. 要求“模拟模块”输出Vb
的−3dB高频截止频率为4.5 kHz ± 0.5 kHz。如果所测高频截止频率≥6 kHz,则以后项目将不予评测。
3. 根据对高频响应特性的要求,频率补偿电路中插入适当的低通滤波电路可以有效降低输出Vo的高频噪声。此外,还应注意输入电路的屏蔽。
4. 在图1所示开关K切换到接地端的条件下,在T端接入图2(a)所示的电路可简化系统频率特性的测试、调整过程。设定函数信号发生器输出Vt为频率500Hz、峰峰值5V的三角波电压,则输出Vb的波形应近似为方波脉冲。如果频率补偿电路的参数已调整适当,则输出Vo的方波脉冲会接近理想形状。若高频截止频率为fH=50kHz,则输出的方波脉冲上升时间应为tr

7μs;若fH=100kHz,则tr

3.5μs;tr的定义如图2(b)所示。应用ftr ≈
0.35的原理,可将系统的频率响应特性调整到所要求的指标。注意:Ci到运放A反相输入端的引线应尽量短,以避免引入额外干扰。

(a)                               (b)

2 辅助调试电路及波形定义

4. 要求Vb端和Vo端预设测试点(TP1TP2,以便于测试时连接示波器探头。

四、评分标准
设计报告

主要内容

满分

方案论证
比较与选择
方案描述

理论分析与计算
系统传递函数及零、极点分析
频率补偿各部分电路的分析

电路设计
频率补偿各部分电路的设计

测试方案与测试结果
测试方法与仪器
测试结果及分析

设计报告结构及规范性
摘要
设计报告正文的结构
图表的规范性

总分

基本要求

实际制作完成情况

发挥部分

完成第(1)项

完成第(2)项

完成第(3)项

其他

总分

网友A:
这个问题大家这三天不要回答!因为他正在竞赛

网友A:
我们作为工程师要保证学生之间的公平竞争

网友B:
通过各种渠道获取信息也是一种能力呀!!!!查询资料ING!!!!!!!!!!!!!

网友C:
顶一楼的,既然自己要参加比赛,比的就应该是自己的实力...

网友D:
:lol

钢铁侠3 http://www.zztfjx.cn/dongzuopian/844/ 加勒比海盗5 http://www.zztfjx.cn/xijupian/843/

网友E:
这也拿出来求助,还是自己做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识,我们做出来了,哈哈。。

网友F(2013-07-22):
我没做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