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入失调电压,对于交流小信号的测量有没有影响

楼主(2012-08-05):
如题,输入失调电压,对于交流小信号的测量有没有影响,请适当分析一下

楼主:
回复 楼主:
坐等大侠回复

楼主:
回复 楼主:
怎么没人回复呢

网友A:
个人认为:失调电压只会影响直流偏执, 如果要进行交流小信号测量,建议对交流信号进行精密放大;但是要注意处理时候进行交流耦合,隔离掉直流偏执;同时放大倍数选择要注意。

网友B:
我觉得会有影响,失调电压是使输出为0时折算到输入的电压,
这样会使你的输出电压有偏差,不过这都要看你的系统要求是不是可以接受这种误差,
当然也可以选择失调电压小的运放,另外也可以用软件来处理误差

网友C:
稳定的失调电压 对交流小信号测量没什么影响。 通过电容隔离 完全能把直流分量隔离在前级哈~

网友D:
没有影响

楼主:
回复 楼主:
经过我实际撘电路测试,失调电压对交流信号本身没有影响,但是会使消顶失真提前,我用的是同相放大测试的

网友E:
国外的PDF标的都很保守,给的都是最大失调电压;
常温下失调没那么大,高温就不一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