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又是个什么东东?

楼主(2012-08-05):
这个是个啥?

楼主:
2# xz19921230 能不能讲一件上面的参数的具体含义啊代表交直流下均可以用?还是?

楼主:
知道了,供电电压:12V,如果流过触电电流为直流的话,就是最大允许电压为24V,电流10A,如果为交流的话,就是最大允许电压为120V,电流10A

网友A:
正解,还有这个继电器是个山寨版

网友B:
楼主可以再想想为啥最大允许直流电压为24V,电流10A,如果为交流的话,就是最大允许电压为120V,电流10A了?

网友C:
楼上的提议不错,这才是学习的态度

网友D:
用12VDC驱动的继电器,触点可控制直流24V/10A,或控制交流120V/10A。

网友E:
触点可控制直流24V/10A,或控制交流120V/10A。为什么?

网友F:
回复 网友B:

表示不懂,请指教。

网友G:
俗称继电器,建议用固态的比较好

网友H:
传说中的自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