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DF文件里面可以插入视频吗?

楼主(2012-08-05):
PDF文件里面可以插入视频吗?

网友A:
好像不能吧,不能解码啊,链接倒是可以的:lol

网友B:
pdf只是文本吧。如果要插入视频flash,还得有解码播放器吧。现在 的技术好像只有连接了。

网友C:
自己做和pdf有可能可以,不然还是不要太依靠想象

网友D:
肯定不可以的,如果一定要插视频的话可以考虑下用pp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