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码管循环代码·求助

楼主(2012-08-05):
#include<reg52.h> //包含头文件,一般情况不需要改动,头文件包含特殊功能寄存器的定义

#define DataPort P0 //定义数据端口 程序中遇到DataPort 则用P0 替换
sbit LATCH1=P2^2;//定义锁存使能端口 段锁存
sbit LATCH2=P2^3;//                 位锁存

unsigned char code dofly_DuanMa[10]={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显示段码值0~9
unsigned char code dofly_WeiMa[]={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分别对应相应的数码管点亮,即位码
unsigned char TempData[8]; //存储显示值的全局变量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 //函数声明
void Display(unsigned char FirstBit,unsigned char Num);
/*------------------------------------------------
                    主函数
------------------------------------------------*/
main()
{

unsigned int i,j,k=7,m;
unsigned char *pa=TempData,*pb=dofly_DuanMa;//定义2个指针,并赋值2个数组初始地址
              //*pa=TempData 等效于 *pa=&TempData[0]
while(1)
      {

       j++;
       if(j==20)  //用于延时,改变值可以改变延时长度
         {
          j=0;    //延时到重新赋值
          for(i=0;i<(8-k);i++) //循环把显示的字符值赋值 ??????  问题是前面已经定义k=7了那么程序不就是 i=0;i<1;i++ 吗?那不就是i=0  ???????
                               //给临时缓冲数组TempData
           {
            *(pa+k+i)=*(pb+i+m);//使用指针操作赋值????????这个可不可以认为是*(pa+7)=*(pb+m)???????

            }
          for(i=0;i<m;i++)//8位左移出去,右边空出来的数
                          //码管需要熄灭,
                          //所有赋值0 m表示移出位置,同
                          //时也表示右边需要熄灭位数
             *(pa+8-m+i)=0;                                        ??????后面的语句完全不知道如何理解? 看不懂是怎么左移的·????
           if(k>0)             //判断这些值以便循环显示
              k--;
           if(m<8&&k==0)
             m++;
           else if(m==8)
             {m=0;k=7;}

         }
       Display(0,8);//从第一位显示,共显示8位
      }
}
/*------------------------------------------------
延时函数,含有输入参数 unsigned int t,无返回值
unsigned int 是定义无符号整形变量,其值的范围是
0~65535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
{
while(--t);
}
/*------------------------------------------------
显示函数,用于动态扫描数码管
输入参数 FirstBit 表示需要显示的第一位,如赋值2表示从第三个数码管开始显示
如输入0表示从第一个显示。
Num表示需要显示的位数,如需要显示99两位数值则该值输入2
------------------------------------------------*/
void Display(unsigned char FirstBit,unsigned char Num)
{
      unsigned char i;

      for(i=0;i<Num;i++)
       {
       DataPort=0;   //清空数据,防止有交替重影
       LATCH1=1;     //段锁存
       LATCH1=0;

       DataPort=dofly_WeiMa[i+FirstBit]; //取位码
       LATCH2=1;     //位锁存
       LATCH2=0;

       DataPort=TempData; //取显示数据,段码
       LATCH1=1;     //段锁存
       LATCH1=0;

       Delay(200); // 扫描间隙延时,时间太长会闪烁,太短会造成重影

       }

红字主程序部分看不懂·?请大侠们帮助··???后是我不懂的地方

}

网友A:
if(k>0)             //判断这些值以便循环显示
              k--;
           if(m<8&&k==0)
             m++;
           else if(m==8)
             {m=0;k=7;}
看这几句代码,k和m的值是在这里修改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是只菜鸟·还请大侠不要嫌我麻烦····
C语言的语句不是从上置下的进行吗?那么第一个FOR 语句中的K值·是等于7还是由后面的语句决定·那么还是从上置下运行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有这个代码是怎么实现循环左移的?能不能详细的讲一讲··

网友B:
这是个循环语句,第一次的时候K=7,下一次K就等于6,依次处理直到K=0
还有个小地方要注意,m没有初始化值,最好在while之前把m赋初值0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还是不明白是那段语句实现左移的····

网友C:
DataPort=TempData; //取显示数据,段码
这句不对,TempData是数组名,它的内容不是数据而是它本身的地址

网友D:
我 也学习下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