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老师,这个用324做的电流采样电路正确吗?

楼主(2012-08-05):
电源是电容降压电路提供的DC5V
产品中用了3个5A/5mA 的电流互感器,要求的测量范围是0-20A
产品还要求能测量交流电压以及检测过零点
电流和电压都是只测量半波,我希望在一个周期里,先测量电压的半波,然后测量电流的半波,所以要求互感电流的相位与电压的相位差180度

我发现的问题是,电流输出到ADC的,竟然“整流”过了。本来预想当电流输入为正时,因为是反相输入,LM324应该输出不大于0V的信号到ADC,但却输出了正的限幅信号,感觉很奇怪,请老师们指教

楼主:
在线等大师:)

网友A:
10欧姆电阻在这没啥用吧。。。:o

楼主:
如果不用,似乎就饱和了:'(

楼主:
大师们,兄弟姐妹们,救命啊

网友B:
U的11脚需要接-5V电源变成双电源给运放,否则怎么可能出来低于0V的电压?
33欧过小,运放会饱和

楼主:
6楼的师傅,我不要负半周,只希望它为0(截止)就可以了,谢了

网友C:
图上lm324电源输入负端(11引脚)也接到了5V地上,也就是说你这个电路的运放工作条件是单电源。那么它的输出只能是0~5V之间的一个值,不可能低于5V呀~
要解决这个问题,有三种方式供你参考。第一,用双电源方式供电,也就是在11引脚接-5V;第二,继续用单电源方式供电,同时给运放的输入加偏置到2.5V,电压输入小于2.5V那么它的输出也小于2.5V,此时为输入的负半周期。第三种方式,仍然用单电源方式供电,稍稍改变一下电路。以左上角的1通道为例,把运放输入的正端IN+(3引脚)、R10下面的接地和互感器的接地用接5V来替换。这样电路就只能输出负半周期,且输出和输入反相,但应该不影响检测。

楼主:
图上lm324电源输入负端(11引脚)也接到了5V地上,也就是说你这个电路的运放工作条件是单电源。那么它的输出只能是0~5V之间的一个值,不可能低于5V呀~
要解决这个问题,有三种方式供你参考。第一,用双电源方式供电 ...
引用 网友C:

9楼的师傅,我没有分数了,谢谢!

楼主:
关于LM324,总结一下:

1.当用单电源时,输出的下拉能力很差。如果负反馈电阻很小,输入信号会传导到输出端——有点像“整流”了
2.LM324不是RAIL-TO-RAIL运放,也就是它的输出最大值固定的比所用电源低大约1.2V-1.3V.无法満幅输出
3.唯一的发现——上面的电路结构,可以在只用输入信号负半周的情况下,可靠使用(电阻要修改过)。

这些教训,希望能为其他网友所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