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等,超再生无线接收模块信号很乱,正常吗

楼主:
用逻辑分析仪看了一下它的数据,一直有脉冲输出,用了好几种无线模块,都差不多这样(没有发射数据的时候),求答案。还有,如果不用天线,遥控距离短,用天线就遥控距离很长,这正常吗,距离短有没有可能是软件的问题

网友A(2012-08-05):
1.恭喜楼主发现了宇宙的真谛——宇宙背景微波辐射,就是宇宙大爆炸的证据之一,所以任何无线电接收装置都有噪声,也就有了你看到的输出。

2.天线是无线通讯的基本,没有天线肯定传不出去,这个没有必要研究。

3.距离由链路余量决定,正不正常测灵敏度和发射功率就知道了。

网友B:
有噪声说明你的超再生电路在工作,没有偷懒

楼主:
接收距离短是不是软件的事?

网友A:
接收距离短是不是软件的事?
引用 楼主:

是无线链路的事,所谓软件如果要配置射频相关参数,那就相关,否则就不相关,搞RF通讯一定要搞懂RF,不能只懂软件。

网友C:
正常,有信号时会被抑制噪声

网友D:
借地发问,超再生模块很多用在汽车钥匙行业,淘宝的模块最低的才5元钱

请问:
1、超再生模块只能发送0或者1,还是什么情况?
2、淘宝上的超再生模块没有发现天线,这个怎么回事?电路简单。

网友E:
1、超再生模块只能发送0或者1,还是什么情况?
这问题问的,我反问一句:0、1之外你还想要什么?

网友A:
任何数字通讯都是0和1组成的啊,有没有看人家PCB上是不是有印刷天线?

网友F:
不是0就是1,怎么乱了

网友G:
1# zhuanghaiyang 超再生在没有信号时会输出噪声,噪声幅度与信号幅度差不多。在有信号时,噪声会被压制,信号越强,噪声越小。

     至于当前是信号还是噪声需要软件判断。

网友H:
正常的,超再生接收本身有白噪声。你用逻辑分析仪看当然是看到脉冲输出啦。

网友I(2012-11-18):
我买的433M的模块,用接上电源、地,也是看到乱七八糟的波形,不知道怎么回事,用遥控器按键,也没见波形什么反映。波形就这样的:

网友J:
AM超在生接受模块静态时时这样的,你用高频信号发生器去调就可以调出方波来,你的遥控器有可能频率不对或者是是其他调制方式的

网友I:
哦,第一次搞无线,感谢上面两位的回复。
我测试:
1. 把我买的遥控开关上的接收模块拆下来,示波器测试,用遥控器按键,可以看到规则的波形。
2. 用我买的超再生模块,示波器测试,用遥控器按键,没有看到规则的波形。。。
按照15楼h185540860的说法,我检查了一下遥控器的频率,都是一致的。所以,现在不知道是什么问题了,请教各位大侠,希望再赐教、、

网友I:
问题已经解决,的确如 15楼、16楼的大侠所说,噪声是白噪声,当遥控器发射时,波形接收的就对了。
感谢各位!

网友K:
ASK比较不好用,换FSK试试

网友L:
单片机只在接收到一个连续的空白以后才会打开程序读码窗口,接收到特定的编码位数以后就关闭了转向解码程序了。有些发射电路的天线是直接用印版铜箔做在PCB上的。